请大家看下这个电路图?可算是传上来了

楼主(2011-03-02):
这个电路图输出为12V。那反馈电压应该是多少呀。当输出电压12V正常时
呼呼。这个图片才400KB为什么不让上传呀。这个是DC-DC升压电路。
可算是传上来了

网友(点评):
Vfb=12V*R3/(R2+R3)

网友:
反馈电压=12v*(R3/(R2+R3))

网友:
反馈回路上的电压一般在10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r2  r3 的分压啊。

网友:
这个反馈电压与输出有没有什么关系。通过输出电压是否有公式可以算出反馈电压是多少

网友:
季老师的讲解吧

网友:
楼主是小沈阳?反馈点的电压正常值有2种获得方法.1是R2和R3的阻值计算得出,2是PWM芯片5脚起控值能在芯片资料中查询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若是小沈阳。还用这么辛苦的搞板子吗R2与R3只是确定正常输出电压是多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从网上下载的液晶维修视频。太大了。传不到这里3G多。呼呼。

网友:
你把下载的网页发出来的就行了啊

网友:
同意!本来那个图就是讲解通过反馈电压的大小来控制芯片输出给场管的g极脉冲宽度来保证电路的输出稳定在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