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5500进系统不认适配器

楼主(2011-03-03):
原先问题是不过显卡,后来找到是显卡和南桥间的一个耦合电容失效,更换点亮进系统。 现在的问题是:
在关机的状态下插适配器,能进入系统,但是过了滚动条进入到欢迎界面之前适配器就不认了,这个时候自动使用电池,怎么拔插外接电源也没用,并且响应奇慢,在桌面按右键CPU瞬间使用率100%,要几秒钟才能弹出来,但是在我的电脑里右键又很快。 如果这个时候点重启,就算在刚启动的时候插进适配器也不会认的,只有关机再插,又重复上面的问题。  关机状态能正常充放电,应该插哪一部分的信号呢   进入安全模式也是一样

网友:
显卡的耦合电容连接的是北桥 不会是南桥。。

网友:
耦合电容坏了是怎么测出来的,怎么想到查耦合电容的,请介绍一下经验。最近有几个显卡不认得,还没修好,换了全新的显卡都不行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吧 没遇到过

网友:
我也期待耦合电容咋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