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845,内存总线电压只有0.78V

楼主(2011-03-03):
接到这板子的时候,真是够老的,古董级的,呵呵。顺便看了下,表面没有不正常的地方,上电可触发,就是不跑马,测量各大电压都正常,加焊座子,和北桥无果,后假负载测到内存总线电压才0.78V,这明显不正常,正常应为3.3V,跑线到I/O芯片,是经过I\O旁边二个331的电阻。测二个电阻的二端电压均为0.78V,取下R331,后测一端有3.3,一端为0V,这是不是发明I\O已经挂了,我现在没有换IO。想知道下,同行的这是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I/O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IO不正常拉底了内存总线电压,现在关键没这个IO,晕啊。。。。。不知道这IO用什么可以代换。。W83627F-AW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可以有,很常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IO也是很常用的,如果没有,可能尝试用W83627F  HF  G  HG 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