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黑屏维修

楼主(2011-03-03):
大家好!我的73在我昨天玩飞奔车8的时候突然黑屏弹出调试信息,然后在进就只能看见鼠标和字了,我关机重启就黑屏了。开机一长两短报警后正常进系统,而且千千静听还正常播放。总之就再也点不亮了,难道真的就这么挂了吗?我用Pci显卡刷Bios也刷不进了,主板是技嘉的945。自有风枪烙铁,要如何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主芯片试试吧,虚的可能大些

网友:
加焊芯片吧,试试吧

网友:
加焊芯片,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你重新做显卡的BGA,没有工具你可以用热风枪跳到400多度加焊一下,不一定要把珠子吹化,就吹一分多钟就可以了,没有经验不要随便搞,显卡容易吹鼓包,

网友:
不要误导人家,不要珠子吹化,你吹它有什么用,用两下又黑

网友:
楼主上个测试卡,看代码跑多少?发上来。

网友:
同时注意下电容,遇到过类似故障,只换掉电容搞定。

网友:
400多度?你的电脑死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吹显卡我都打在380度,加上助焊膏,只要是主芯片的问题,都一次性吹好

网友:
380度足够了!!!

网友:
一出问题你们就爱加焊BGA,都是高手啊,主板一有问题就加焊桥,供电都不查,你们都是牛人,去加焊吧

网友(2011-07-05):
手中正好有块症状一样的显卡  新人 学习中

网友:
先查供电 在加焊主芯片

网友:
开机的那一长两短在有些板上市正常的。那是内存检测通过

网友:
先上诊断卡测试,然后再一步步查修理。

网友:
显卡报警一长两短黑屏:显卡虚焊,先加焊下.用风枪加焊的难度应该很大吧,温度不好掌握,要不别人还买BGA焊台干嘛.

网友:
外接个独立的,装显卡试下。

网友:
好歹你们也查查其他的问题啊 在说楼主也不是吹焊的高手  先查其他供电。。。在处理焊吧

网友:
我的显卡是经常用着用着被成没有显卡驱动,重启一下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