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XP前鸣叫,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3-03):
一
笔记本
来装系统,用光盘直接装不行,进入PE后发现不了硬盘,换光盘可以使用GHOST,只找到了原来的备份,随进行还原,重启可以进入开机,但是在进入开机画面前,机子发出刺耳的鸣叫,是什么缘故?机子原来有一个“雨过天晴”恢复工具,希望高手给说明一下,谢谢了
笔记本

网友:
用PE抓不到HDD,是因为PE不识AHCI和RAID模式,你可以进CMOS设定成IDE模式,这样PE就可以抓到。至于鸣叫那是Boost音,设定一下就可以消除。

网友:
嗯,同意上面处理方法

网友:
manzu
的帖子
笔记本修的不多,怎么设置?是在BIOS中吗?

网友:
可能是MIC调太高了。进系统调小点试试。

网友:
讲个笑话:
昨天我清理台式机键盘,翻过来打开后盖,都拆下清洁一下。再键盘面朝下,安好。
开机后,出现连续的滴滴鸣叫声,进XP滚动的好慢。郁闷了,哪的事儿?
仔细一看,有个按键卡住没弹上来,(&7)

网友:
键盘粘键 可能会叫

网友:
也可是MIC的问题

网友:
win7系统mic调高我自己的机器都挨过

网友: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键盘没有“死键”键盘状态为良好,进行快速分区,不能进行,何故?是硬盘保护吗?

网友:
双击右下角的小喇叭,把麦克风静音就OK,这个情况是因为声卡的问题,有在输出里有个麦克风,输入里也有麦克风,把输出的静音就好

网友:
把麦关掉就行,不行直接卸掉声卡驱动肯定可以

网友:
MIC 进去关了, 就这点小事,别的都是浮云

网友:
重设BIOS就可以解决鸣叫

网友:
重设BIOS就可以解决鸣叫? 这样麻烦吗? 我也不知道 我也只知道进系统才知道怎么关的。能告诉我怎么弄的不

网友:
交流工具是领导看感觉了考试的结果了看见了kdj给两块

网友:
接了一台联想的上网本;开机进滚动条后发出刺耳声进不了系统
;重装系统后正常;可能声卡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进入BIOS恢复下出广设置不行吗!保存退出应该可以

网友:
是麦克吧你进系统关了试试

网友:
BIOS已经还原过,好像不可以,还是调一下麦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