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频繁掉线故障终于解决

楼主(2011-03-03):
我用的机器最近换一无线网卡和无线路由连接,结果是频繁掉线,几秒十几秒掉,最长也就几分钟就掉线,把我烦恼了一个多月,还买了一个有三个天线的新路由器也不能解决问题,最终怀疑到USB无线网卡的连接线,换了一个高质量的USB线,只是稍有改善。最后只好将USB无线网卡直接插机箱上的后置USB口,运气不错,问题彻底解决,再没有掉过线。

分析原因,可能是USB连线引入的干扰信号或者是连线的延时引起掉线。 一个多月的痛苦上网换来的一点小经验供大家分享,见笑了。

网友:
张老令人尊敬!!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谢谢张老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66523-1-1.html

网友:
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不过我是换了个tl-wn321g+的网卡来解决的。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学习了。原来USB延长线会让USB无线网卡经常掉线!!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昨天我一移动硬盘接前置死活不行,一换后面主板自带的就OK了。

网友:
以前用3G的时候为了使其信号好,就用USB延长线把网卡转到窗子外结果造成老是掉线。不用延长线就好了

网友:
多谢朋友们的宝贵经验啊!

网友:
我的是在路由器里面绑定无线网卡的MAC地址 取消加密  解决了掉线问题,

网友(2011-04-04):
张老,你的USB HUB太差了。不要买便宜货呀。。。好货不便宜,这是真理。

网友:
不要再卖山寨版的咯嘻嘻

网友:
会是不是USB线供电不足问题?

网友:
老张这个问题走了些弯路
无线数据频率达到2.4G,机箱内的连接线一般就用劣质4PIN排线,这个高频干扰肯定严重的
部分高档品牌机里面连线是4根粗线加屏蔽层的,
我的原则是:USB设备都要尽量接后面,前面只拿来充电,接鼠标或频率和供电都没要求的地方
我办公室的电脑,连线算比较好的了,同样一个U盘,插后面拷文件要2分钟,插前面就要3分钟了,如果线不够长,从后面用延长线接出来也比前面要好,比如无线网卡自带的延长线就不错哦

网友:
以前客户提到过同样的问题,我没往这方面上想,以后还真得注意这一点了。

网友:
这种现象我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