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维修经验点点谈

楼主(2011-03-03):
希捷硬盘维修经验点点谈
文章发布:Admin 文章来源:恒信数据恢复中心
希捷硬盘在中国玩家中有相当大的占有量,不过围绕它的维修(包括坏道,固件等方面的问题)也时时困扰着用户。在下文中,笔者根据个人的希捷硬盘维修经历,将向大家介绍如何通过正确的步骤配合正确的软硬件工具,最大程度地拯救你罢工的硬盘。
一、坏道检测——维修之前的准备
当遇到故障硬盘时,首先别慌着动手,应该先用熟悉的坏道检测软件检测一下坏道大概的数量及坏道位置,笔者强烈推荐“效率源大容量硬盘检测修复程式”,该工具比较直观,也符合国人的语言习惯。
在检测完坏道之后,如果坏道的数量较大(一般以3000为底限),先不要急于用专修软件将坏道加入缺陷列表(P-List和G-List)。
G-List表:增长缺陷列表,它的优点是可以快速修复坏道并且保留数据,缺点是可加入的坏道数量太少,有些老硬盘的P-List仅有数百个;
P-List:工厂缺陷列表,优点是坏道加入的数量多,多少跟硬盘的容量大小有关系。缺点是加入后,数据也丢失了,有些硬盘加完P表后需清零方能生效,比如富士通和希捷的大部分硬盘都是这样。

如果我们在检测出坏道之后直接将其加入缺陷列表,则很容易造成G表溢出,之前笔者维修过的很多美钻老硬盘都有这样的通病;其次,容易把虚假坏道也加了进去,反而把真正的坏道留了下来,加不进去。所以在维修之前,我们应当使用DM、MHDD等软件来首先将硬盘清零一次(笔者推荐使用MHDD中的Erase擦除功能),可以修复大量的逻辑坏道,剩下少部分的坏道,再添加到缺陷列表,即可很好地解决坏道问题。
在使用中有时您还会发现有些盘可能会会越擦坏道越多,比如,ST和WD,估计是磁盘介质不稳老化造成的,在维修过程中应当引起注意。这时适当的工具和修复技巧就显得很重要。下面笔者就以“效率源希捷硬盘修复工具”为例实际看看怎样去修复一块看似报废的硬盘。
注:以下操作涉及很多专业知识和动手的技巧,建议对硬盘不熟悉的玩家在熟手的指导下进行相关操作。//
二、实战效率源——硬盘的起死回生
1.效率源希捷硬盘修复工具简介
希捷坏道固件修复程序主要针对物理坏道多以及主板都无法识别的硬盘,也可针对部分有异响的硬盘进行修复。在针对数据恢复或硬盘不认别的情况,只需要瞬间即可使盘恢复正常,原硬盘数据同样保留。 本程序修复物理坏道的速度快,G-LIST写入可达到每秒3个,P-LIST加入可达每秒2个,G-LIST转P-LIST一般可在30秒钟内完成,读写硬盘固件所需时间也只有30秒,清除硬盘密码约1秒钟。针对磁头问题造成的有规率坏道还可以直接将该磁头位置进行物理屏蔽。可对整个固件进行校验并找出具体出错模块并进行重新写入,完全适合各类硬盘维修专业人士和高阶DIY爱好者使用使用。笔者个人一直为它是目前针对希捷硬盘进行修复功能最强、效率最高的软件。

2.效率源修复硬盘技巧谈
根据硬盘维修经验,笔者建议大家先做一次全盘清零(用DM、MHDD的Erase功能等都行),这样可以消除硬盘上的ECC&CRC错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逻辑坏道)。然后再用效率源希捷硬盘修复工具将坏道加进G-LIST,之后把G-LIST转到P-LIST中,最后再对硬盘做一次清零(用低级格式化可以实现)就可以了。
●故障硬盘清零
按照上述步骤,首先使用熟悉的MHDD来全盘清零。MHDD是一款由俄罗斯人所开发的免费硬盘实体扫瞄维护程序,它的清零功能可用ERASE命令行。Erase可以设定清零的起始值和结束值,这样可以将指定位置的ECC和CRC错误清除掉。非常方便!不过很不幸,在执行中途提示出错,清零操作中断。
MHDD清零失败
再尝试使用DM提供的清零的功能,但是同样中断出来,而且待修硬盘型号都不认了,只好采用热拔插的方法绕过BIOS启动自检后,接入硬盘进入效率源希捷坏道固件维修程序进行修复。
同样失败的DM清零
利用效率源检查维修固件
首先检测固件。当硬盘状态窗显示“REDAY”时,点击“CK FW”,程序会将所有固件从硬盘中读取到内存中与标准固件相比较,并在信息窗中给出比较结果。像笔者使用DM后导致的硬盘寻道正常,但不认盘现象就可以用CKFW检测出坏模块,并用好的模块写入。
检测硬盘固件
程序会将所有模块从固件区中读取出来并进行常规检测,完成后将在界面左边信息框处显示详细信息,您可以使用鼠标翻动以查看校验状况。校验正确的会显示校验结果为OK!,错误的将会显示为 ERR!。
校验结果
效率源希捷坏道固件维修程序从2.1版本开始新增了自动修复功能,如果检测出的固件模块有问题,程序会显示“???????”。此时点击“Yes”会对固件进行自动修复,修复后继续检查,点击“NO”忽略后继续检查,建议在修复后再检测一次确认修复结果。
修复后最好再检测一次
自动修复模块后,已可以顺利认盘。接下来利用维修工具执行清零工作即可。
●缺陷表的写入
从之前的文章中我们知道,在以G-List方式扫描并加表后,可以直接生效,不需对硬盘做清零操作;而以P-LIST方式扫描并加表后,需断电一次,然后对硬盘做一次清零,P-List才能生效。所以建议大家先加G-List然后做G-List->P-List的转化,最后一起清零,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首先用效率源希捷工具以G-List方式扫描并加表。在输入开始LBA、结束LBA以及时间参数后点击“GL”,程序将开始扫描硬盘坏扇区,并在扫描完成后将坏扇区加入G表中。中途按F5不加入G-List并退出,按F7加入G-List并退出。
以G-List方式扫描并修复缺陷
GL扫描结束后,GL转PL表。当硬盘状态窗显示REDAY时,点击“GLtoPL”,程序会将所有G-List转到P-List中,同时清空G-List。
G表转P表
最后用LFORMAT(低格)一起做一次清零操作,至此维修基本结束。修复后使用PQ分区异常顺利,坏道维修圆满结束。
三、写在维修之后
软件是死的,人是活的,只有正确掌握软件的使用方法后,再根据硬盘具体的损坏原因灵活处理,才能达到最佳的修复成功率。实践证明,修盘要多种工具结合着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没有一种工具是万能的。
由于厂商及产品的不同,对应维修软件及维修流程也不尽相同。同时出于商业的考虑,硬盘厂家同维修软件厂商之间形成矛和盾的关系,这一切无形当中令修盘成为一项技术活,同时不断考验你的耐心。只有孜孜不倦的努力,才能使我们参透硬盘修复的要领。只有秉承细致、认真且专业的精神,才能把修盘工作进行到底。虽说现在涉及到缺陷表修复的硬盘故障主要还是由专业维修人员完成,但随着像效率源这样的优秀工具得以普及,谁又能说DIYer不能自己掌握修盘这一门绝活儿呢?

网友:
有没有软件下载~~

网友:
呵呵你这方法只能对几个坏道的起点作用 MHDD就可以了还搞那么多希捷最有效的办法就是F级 SF

网友:
学习啦,有没有软件下载

网友:
学习了,有没有相关的软件下载呀, 下了很多“效率源大容量硬盘检测修复程式”, 都认识不出来硬盘呀!

网友:
SMART可以初始化.

网友(2011-04-09):
不错,经验之谈,值得学习一下,谢谢分享,支持你。

网友:
我一般直接用LFORMAT(低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