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G 显卡问题?

楼主(2011-03-03):
  g98-630-u2 显卡,电流跑到0.6左右

网友(点评):
电流到0.6左右---内存都没过。你搞显卡做什么

网友:
既然叫别人帮你分析,你要把故障描述清楚些,;这样才不会误导你

网友(点评):
机器 自动上电 电流到0.6左右。 加焊了显卡没用,重置了也没用 还是一样 自动上电 到0.6左右

网友:
什么故障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下内存有无波形,内存有没检测过了?

网友(点评):
没示波器 没测内存

网友:
只能找编程器 刷BIOS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从触发后的电流来分析,不过这个不是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