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主频变小了 电脑好卡

楼主(2011-03-03):
今天帮客户清理了一台HP 2230S的本本,弄好后客户说,电脑好慢啊!我看看发现主频2.0变成了797,CPU主频变小了,好奇怪。。。还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请高手帮帮忙。。。。
cpu

网友:
看看BIOS里的设置。

网友:
看过了 不行 COMS电池 电源 都换了不行

网友:
要用原装适配器试一下!

网友:
能变小就能变大,把它调回来

网友:
没碰到过!!!!!

网友:
改电源的使用模式 试过了没有?

网友:
是不是那个什么所谓的电源计划的软件搞鬼

网友:
G到BIOS里去重新设置一下,就行

网友:
在BIOS里可以改主频啊,改成2.0就号了

网友:
用编程器刷BIOS,不过你要下那个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