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不充电,保护隔离没过

楼主(2011-03-03):
T40不冲电,拿到手看3806被换过,查工作条件,VCC,SYS,SD,REF正常,查21脚BSTREG只有2。7V正常7V,查阻值为0,找个3806换上,阻值正常,电压出来了,拿电池还是不充电,在查发现Q36MOS管控制脚为5。9V  。正常为N沟道应该17V差不多,问题就是这里。TB换过,现在不知道怎么搞。求助

网友:
芯片到 H8 地容易断线

网友:
先查查后级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也会隔离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