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家分析“蓝屏”故障案例示例(申请转正)

楼主(2011-03-03):
曾经有一台 Windows XP 计算机经常发生错误代码为 0x0000007F 的“蓝屏”故障,原因未知。为了调查故障原因,我们在 Windows XP 中设置了保存“小内存转储文件(64KB)”。当计算机再次发生了 0x0000007F 蓝屏故障后,我们在重新启动 Windows 后,使用 Debugging Tools 打开了这台计算机保存于 Windows\Minidump 文件夹中的 .DMP 内存转储文件,Debugging Tools 经过自动分析后弹出了分析报告,报告此错误“Probably caused by TM_CFW.SYS(可能由 TM_CFW.SYS 引起)”。原来,TM_CFW.SYS 位于 %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 文件夹,它是趋势的防火墙程序,用于将趋势防火墙以系统服务的形式随 Windows 启动一同加载。经过我们回忆,这台计算机正是在修改趋势防火墙程序的设置后经常出现 0x0000007F “蓝屏”故障。因此,趋势防火墙很可能出现了设置不当的问题。为了证实这一猜想,我们在 Windows XP 中通过“控制面板”中的“添加删除程序”卸载了趋势防火墙,然后按照默认设置重新安装了,果然问题得以解决。
附录:28个常见的“蓝屏”故障代码的排查信息

错误名称 0x0000000A:IRQL_NOT_LESS_OR_EQUAL
故障分析 0x0000000A 错误表示在内核模式中存在以过高的进程内部请求级别(IRQL)访问其没有权限访问的内存地址。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硬件设备的驱动程序存在BUG,某些软件或硬件与Windows不兼容引起的。如果遇到0x0000000A错误,建议尝试以“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方式启动 Windows,并检查一下最近有没有安装或升级过任何系统更新、硬件设备的驱动程序、BIOS、Firmware及应用软件等。如果有的话,请将最近更新过的应用软件及硬件设备逐一卸载、恢复到之前可以稳定运行的版本,看看问题能否解决。
错误名称 0x0000001A:MEMORY_MANAGEMENT
故障分析 0x0000001A 错误表示内存管理遇到了问题。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硬件设备的故障引起的。如果遇到0x0000001A错误,建议检查一下最近有没有安装过新的硬件设备或驱动程序。如果有的话,请将最近安装过的硬件设备或驱动程序逐一卸载,看看问题能否解决。另外,如果是在安装Windows时遇到0x0000001A错误,请检查一下计算机的内存容量及规格是否符合Windows的要求。
参考资料 关于0x0000001A错误,可以参考Microsoft知识库文章KB282504:

错误名称 0x0000001E:KMODE_EXCEPTION_NOT_HANDLED
故障分析 0x0000001E 错误表示Windows检测到一个非法的或未知的进程指令。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内存发生故障引起的,或者与0x0000000A错误相似,表示在内核模式中存在以过高的进程内部请求级别(IRQL)访问其没有权限访问的内存地址。如果遇到0x0000001E错误,建议首先检查一下软件及硬件兼容性,看看最近有没有安装过新的应用软件、硬件设备或驱动程序。如果有的话,请将最近安装过的软件及硬件逐一卸载,看看问题能否解决;其次,请检查一下蓝屏故障提示中是否提到问题是由WIN32K.SYS文件引起的,如果是的话,那么很可能是远程控制类软件引起的故障。
参考资料 关于0x0000001E错误,可以参考Microsoft知识库文章KB275678:
错误名称 0x00000023:FAT_FILE_SYSTEM
故障分析 0x00000023错误表示采用了FAT、FAT32文件系统的磁盘驱动器遇到了问题。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磁盘驱动器本身存在故障引起的,例如磁盘错误、文件错误、磁盘碎片过多、磁盘读写过于频繁、存在体积过大的文件、中断要求封包(IRP)受到了损坏等。如果遇到0x00000023错误,建议首先执行磁盘扫描程序对所有的磁盘驱动器进行全面检测,看看磁盘驱动器是否存在磁盘错误或文件错误;其次请暂时关闭所有可能在后台对磁盘驱动器中的数据进行操作的软件,例如杀毒软件、数据备份软件等;再其次请执行SFC /SCANNOW命令,检查一下Windows系统文件%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FASTFAT.SYS是否受到了损坏或丢失;最后请在Windows中重新安装一下主板驱动程序提供的SATA或IDE控制器驱动程序。
参考资料 关于0x00000023错误,可以参考Microsoft知识库文章KB290182:

错误名称 0x00000024:NTFS_FILE_SYSTEM
故障分析 0x00000024错误表示采用了NTFS文件系统的磁盘驱动器遇到了问题。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磁盘驱动器本身存在故障引起的,其触发原因与0x00000023错误基本相同。如果遇到0x00000024错误,可以参考0x00000023错误的解决方案。在检查系统文件时,请检查%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NTFS.SYS是否受到了损坏或丢失。

错误名称 0x0000002E:DATA_BUS_ERROR
故障分析 0x0000002E错误表示系统内存存储器的奇偶校验遇到了问题。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内存发生故障(包括系统内存、显存、各种缓存),硬件设备驱动程序试图访问错误的内存地址,计算机遭到了病毒、木马、间谍软件、广告软件、流氓软件等恶意程序的攻击等原因引起的。如果遇到0x0000002E错误,建议首先执行磁盘扫描程序对所有的磁盘驱动器进行全面检测,看看磁盘驱动器是否存在磁盘错误或文件错误;其次请执行安全防护类软件对计算机进行全面检查,看看计算机是否遭到了病毒、木马、间谍软件、广告软件、流氓软件等恶意程序的攻击;再其次请使用内存检测软件对内存进行稳定性及兼容性测试,推荐使用Windows Memory Diagnostic、MemTest等检测软件;最后请打开机箱检查一下硬件设备的连接是否牢固。
参考资料 关于0x0000002E错误,可以参考Microsoft知识库文章KB218132:
错误名称 0x0000003F:NO_MORE_SYSTEM_PTES
故障分析 0x0000003F错误表示内存管理遇到了问题。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内存执行了错误的I/O(输入/输出)操作,存在BUG的硬件设备驱动程序错误地使用了内存资源,某个应用软件被错误地分配了大量的内核内存等原因引起的。如果遇到0x0000003F错误,建议检查一下最近有没有安装过新的应用软件或硬件设备驱动程序。如果有的话,请将最近安装过的应用软件(特别是磁盘优化软件及杀毒软件)或驱动程序逐一卸载,看看问题能否解决。

错误名称 0x00000044:MULTIPLE_IRP_COMPLETE_REQUESTS
故障分析 0x00000044错误表示硬件设备的驱动程序遇到了问题。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硬件设备驱动程序存在BUG或安装不正确引起的。如果遇到0x00000044错误,建议检查一下最近有没有安装过新的硬件设备或驱动程序。如果有的话,请将最近安装过的硬件设备或驱动程序逐一卸载,看看问题能否解决。

错误名称 0x0000004E:PFN_LIST_CORRUPT
故障分析 0x0000004E错误表示I/O输入/输出驱动程序结构遇到了问题。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硬件设备或驱动程序存在BUG或安装不正确引起的。如果遇到0x0000004E错误,建议首先执行硬件兼容性检测软件对所有的硬件设备进行全面检测,看看是否存在硬件兼容性问题、以及硬件设备是否支持Windows;其次请暂时禁用所有的文件系统筛选驱动程序,例如杀毒软件、数据备份软件等;另外如果是随机或是试图启动应用软件时遇到0x0000004E错误,请取出额外的内存,并对计算机中的随机存取内存(RAM)进行测试。
参考资料 关于0x0000004E错误,可以参考Microsoft知识库文章KB291806:

错误名称 0x00000050:PAGE_FAULT_IN_NONPAGED_AREA
故障分析 0x00000050错误表示内存管理遇到了问题。这个错误的可能原因较多,一般是因为内存发生故障(包括系统内存、显存、各种缓存),某个应用软件存在兼容性问题(特别是远程控制类软件及安全防护类软件),NTFS卷有所损坏,硬件设备存在故障等原因引起的。如果遇到0x00000050错误,建议尝试以安全模式启动 Windows,看看安全模式中有没有问题。0x00000050错误比较常见的原因是应用软件兼容性问题,如果以安全模式启动Windows后不会遇到0x00000050错误,那么内存发生故障、NTFS卷损坏、硬件设备存在故障等其它的可能原因基本可以被排除。这时可以检查一下最近有没有安装过新的应用软件(特别是远程控制类软件及安全防护类软件)。如果有的话,请将最近安装过的新应用软件逐一卸载,看看问题能否解决;反之,如果以安全模式启动Windows也会遇到0x00000050错误,那么有可能是内存发生故障、NTFS卷损坏、硬件设备存在故障等原因引起了0x00000050错误,通常需要综合其它故障信息判断故障原因。

错误名称 0x00000051:REGISTRY_ERROR
故障分析 0x00000051错误表示Windows注册表或者系统配置管理器遇到了问题。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Windows注册表或系统配置管理器发生了错误的修改,或者Windows因为硬盘存在磁盘错误无法访问注册表文件引起的。如果遇到0x00000051错误,建议首先执行磁盘扫描程序对Windows的系统分区进行全面检测,看看Windows系统分区是否存在磁盘错误或文件错误,引起Windows无法访问注册表文件;其次请检查一下最近有没有对Windows注册表进行了错误的修改,如果以前曾经备份过注册表,请尝试恢复Windows注册表,如果没有备份过注册表,请重新安装Windows。
参考资料 关于0x00000051错误,可以参考Microsoft知识库文章KB282501
错误名称 0x00000077:KERNEL_STACK_INPAGE_ERROR
故障分析 0x00000077错误表示Windows无法在虚拟内存或物理内存中找到需要使用的内核数据。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硬盘存在磁盘错误或文件错误,所需的相应数据受到了损坏或丢失,计算机遭到了病毒、木马、间谍软件、广告软件、流氓软件等恶意程序的攻击等原因引起的。如果遇到0x00000077错误,建议首先执行磁盘扫描程序对所有的磁盘驱动器进行全面检测,看看磁盘驱动器是否存在磁盘错误或文件错误;其次请执行安全防护类软件对计算机进行全面检查,看看计算机是否遭到了病毒、木马、间谍软件、广告软件、流氓软件等恶意程序的攻击。
参考资料 关于0x00000077错误,可以参考Microsoft知识库文章KB315266:

错误名称 0x0000007A:KERNEL_DATA_INPAGE_ERROR
故障分析 0x0000007A错误表示虚拟内存中的某些内核数据无法被读入内存。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内存发生故障,虚拟内存页面文件存在坏簇,计算机遭到了病毒、木马、间谍软件、广告软件、流氓软件等恶意程序的攻击等原因引起的。如果遇到0x0000007A错误,建议首先执行磁盘扫描程序对所有的磁盘驱动器进行全面检测,看看磁盘驱动器是否存在磁盘错误或文件错误;其次请执行安全防护类软件对计算机进行全面检查,看看计算机是否遭到了病毒、木马、间谍软件、广告软件、流氓软件等恶意程序的攻击。
错误名称 0x0000007B:INACCESSIBLE_BOOT_DEVICE
故障分析 0x0000007B错误表示Windows在启动的过程中无法访问系统分区或启动卷。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Windows的系统分区存在磁盘错误或文件错误,主板的SATA或IDE控制器驱动程序受到了损坏或安装不正确,计算机遭到了病毒、木马、间谍软件、广告软件、流氓软件等恶意程序的攻击等原因引起的。
如果遇到0x0000007B错误,建议首先执行磁盘扫描程序对所有的磁盘驱动器进行全面检测,看看磁盘驱动器是否存在磁盘错误或文件错误;其次请执行安全防护类软件对计算机进行全面检查,看看计算机是否遭到了病毒、木马、间谍软件、广告软件、流氓软件等恶意程序的攻击;最后请为Windows重新安装一下主板驱动程序提供的SATA或IDE控制器驱动程序;另外,如果是在为计算机更换了主板之后遇到0x0000007B错误,这是因为新主板与旧主板采用的SATA或IDE控制器的芯片不同引起的,请尝试重新安装Windows,然后重新安装一下适合新主板使用的SATA或IDE控制器驱动程序。
参考资料 关于0x0000007B错误,可以参考Microsoft知识库文章KB822052:

错误名称 0x0000007E:SYSTEM_THREAD_EXCEPTION_NOT_HANDLED
故障分析 0x0000007E错误表示系统进程遇到了问题,但Windows错误处理器无法准确捕获错误类型。这个错误的可能原因较多,一般遇到此错误时比较麻烦。如果遇到0x0000007E错误,建议检查一下完整的蓝屏故障提示,看看有没有提到引起错误的具体是哪个文件,如果在蓝屏故障提示中看到某应用软件或某硬件设备驱动程序的文件名,问题一般与相应的应用软件或硬件设备有关;如果在蓝屏故障提示中没有显示引起错误的文件名,通常需要综合其它故障信息判断故障原因,建议检查一下Windows事件查看器,看看有没有相应的记录。

网友:
蓝屏故障,信息提示是一方面,更多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也没转正,顶你一个!

网友:
楼主果然是心细的人,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不错有帮助.

网友(2016-10-18):
碰到0X0000007E主板进水的 不知道怎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