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M1330 的风扇 怎么改 长转方便。。

楼主(2011-03-03):
机子已经装起来了。。不想再拆机了。。

怎样改 及方便。又 安全。  谢谢了。

网友:
朋友把USB5V接到风扇供电线上

网友:
把3-4脚挑起来试试

网友:
直接将5V供电给风扇

网友(2011-04-07):
把信号断开  或者你在CPU附近找个电容接上

网友:
四针的风扇,把控制针或反馈针拔了看,我記得一般四针的如华硕和一些国产机,拔了一针就会高速猛转了。

网友:
直接拉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