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一杂牌15组装显示器不亮(图高压板及驱动板))

楼主(2011-03-03):
外接12V供电,接上后,电源指示灯,有很微弱的闪亮,要仔细看才能看到,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是不是显示屏有显示,但是无背光啊,暗屏吧

网友:
这个是通用板吧!15的不因该用5V把跳线换成3。3V试下!

网友:
會部會燈管故障檢察一下

网友:
指示灯都不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成3.3V 无效!!!!电源指示灯亮度很少,一闪一闪的

网友:
2025的驱动板要刷程序的,要不然点不亮的!你的屏是单灯的吗

网友:
查下 驱动板 有电压吗  看下各电压正常吗

网友:
遇到一个是 驱动板的问题 !   换了 就好了 。

网友:
你查过电源输出供电是不是正常的哦  如果供电都不正常那还说啥了

网友:
是不是灯管坏了,高压保护了

网友: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电源适配器,经常碰到电源适配器内滤波电容失效后空载测量电压正常,接上负载后电压下降。你的电源指示灯有很微弱的闪亮,个人认为电源适配器的故障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