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H85小型机电源维修

楼主(2011-03-03):
             这款电源是由欧洲电源名厂ROAL生产,产地在意大利。整个电源在做工、用料、布局等都是一流的,电源分上下2块板,底板有整流,由L4981构成的PFC电路,由3842构成的辅助电源,以及由UCC3809构成的主输出;上板只要有主变压器,整流滤波,还有由8751CPU构成的控制电路。接口都是采用金手指,支持热插拔。磁芯采用的是ACEM的,滤波电容是NCC的LVZ系列长寿低阻型的,除功率电阻外都是采用贴片电阻。检查发现保险丝已烧,查大电容(680u/450V)两端没有短路,查整流桥的输出正向压降不为无穷大,发现是PFC电路的场效应管20NB50击穿了一个,用IRFP460代换,其G极驱动处的电阻8R2也开路了,换后在路检查GS间的正反向压降与没有坏的2路对比,基本相同。再测整流桥的输出端压降已正常,换上保险,加电风扇转动正常。但按测试键时,马上跳闸,拆开发现保险又烧了,但20NB50没有坏。分析未按测试键时,PFC没有启动,按测试键时,PFC启动而烧保险,说明PFC电路还有问题。因功率管正常,那能引起烧保险的只有PFC升压过高引起的,查+400V的取样电路,果然有个1333(133K)的贴片电阻开路了,更换后脱机测试正常,上机也能正常运行。

网友:
这个修好能收不少钱哦

网友:
我们单位购买这类电源 也就700-1000之间
维修顶多收200rmb

网友:
     看来楼上也是做小型机维护的,但修好的绝对比购买二手的可靠。由于配件的泛滥,配件的价格也一直走低,这是无法避免的。就象维修微机电源,去买个可能比维修费还便宜,但还是有人愿意修。维修小型机电源的利润还是比较高的,如7888电源,6287,6170等等,配件价格还是挺高的。

网友:
上星期才卖了一个,也是这样拔插式的,HP服务器用的
1300大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搞错了,是IBM小型机用的电源,IBM产品代号6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