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突然变暗

楼主(2011-03-03):
我不小心随便动了一下键盘的几个键,显示器一下子变暗,显示缩小,高度对比度我能调到最大还是很暗,不能恢复到原来那样了,工厂模式也进不了,请教大家不开后盖能恢复原来亮度吗?吗?显示器是AOC D556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分辨率给你调节得太高了。
重新设置主机分辨率就行了

网友:
我本来用的就是60HZ,我调了边线,好象两边图象和黑白的阴影不能重合,水平调节画面和背影只能一起调动,前置画面不能单独调动,但水平移动只能单独调节画面。我用Display Tuner软件调不了。

网友:
按键板查一查。

网友:
你  要先确定是主机分辨率不对,还是显示器的问题,可以把显示 器接到另一主机上试。

网友:
我查了是显示器的问题,不是分辩率的问题,只能开盖了。

网友:
检查G1、G2、R、G、B的电压。

网友:
这下必须要开盖修显示器了,电源电压肯定低了。

网友:
应该是开关,着重检查开关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