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71G+显示器白屏了

楼主(2011-03-03):
有款BENQ 71G+的液晶显示器开机就白屏了 ,我 量了高压板上输出电压没有12V以上的电压,只有一个3V 和5V的电压。换高压条上,故障一样!

网友:
那就查哈 驱动板上的12V了!看是哪里把12V拉低了!

网友:
先從電源板查起 12V電壓要確定有(輸出)
再更換高壓板

网友:
查查驱动板或屏显电路!!!

网友:
白屏是灯管亮,你还查高压电路,为什么.

网友:
先查驱动板和液晶面板电压, 再刷MCU。

网友:
請您先檢查(驅動板)輸入和輸出電壓

网友:
查查驱动板或屏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白屏应该屏电路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白屏的话高压已经工作了,  不可能是5V的电压把。
你好好量下啊,    看看屏供电有没

网友:
大概不会是高压问题,屏和驱动板都可能有问题,换个屏试试,或者用通用板子点屏试试。先排除一下。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白屏你查高压板?管高压板什么事,要查驱动板和屏上电路。

网友:
樓主您試的如何 也說說吧

网友:
找找驱动板和屏

网友:
昨天也碰到一台,换了个驱动板也不行,估计屏坏了

网友:
好好量下啊,看看屏供电有没,有的话再接通用板确认故障在屏上或驱动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