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ALW 转+5V VS电压求助!

楼主(2011-03-03):
图中的+5V ALW 电压转换U18的  5,6,7,8#有5V输入 但是1,2,3#却没有5V输出
+12V ALW 电压在R259的1#有12V电压,2#却无电压  Q21的2#有5V电压

谁能告诉我Q21的工作条件以及 U18的1,2,3#需要怎样的工作条件才能产生5V  VS电压

网友:
4脚有控制电压,SUSP为高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4脚的电压应该为5V才对啊!  现在为0V是不是Q21坏了?

网友:
+5vs产生条件为SUSP为低电平.SUSP由SUSP#转化而来,追一下线路.

网友:
看下R259是不是坏了。。

网友:
还有U18的G有没有电压,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插上电源不按触发开关的时候U18的第123脚是没有电压的  第4脚G极也应该是低电平的。这个时候测Q21的2脚SUSP为高电平,导通Q21。
当按开机键加电后 SUSP应该是低电平。Q21截止从而让+12VALW通过R259到U18第4脚,为U18第4脚提供高电平 然后导通U18

网友:
楼上分析的很好。如果Q21的栅极为高电平,为控制芯片问题;如果Q21栅极为低电平,要么Q21击穿,要么R259内部断路。

网友:
Q21的2脚也就是SUSP一定要为低电平。U18的4脚才能为12V高平,这样才能产生+5VS。

网友:
楼上的几位分析的好,看懂了

网友:
此问题跑线路查询结果:SUSP电压是由I/O发出的3.3V开启信号  使用电池的时候此信号为0V  开机掉电  1.5  1.8  3.3   5 V 都出来了就CPU电压没出来,而且CPU核心供电IC的工作条件VCC  5V供电没有,(VCC5是由U18转换过来的5V  VS电压)  使用适配器的时候I/O 的149#有发出3.3V电压,(使用电池掉电,用适配器的时候能正常开机使用)所以初步确认为I/O不良 (没有现成的I/O更换)  报价后客户说不修了  反正有很多太机器  也不少这一台 ,  可惜吖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使用电池的时候测I/O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就是没产生SUSP#信号但是为什么用适配器的时候又可以呢?)

网友:
测一测Q21   2pin应该为低电平

网友:
Q21   R259   查前级信号

网友:
查SUSP及PR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