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MSI代工联想的主板,关不了机

楼主(2011-03-03):
MSI代工联想的主板,MS-7244 VER 1.0   K9V Neo-V V2.0 主板,昨天送来的时候是不亮,测CPU1.3V和内存1.85V电压都有,直接从本网下载了BIOS程序(驱动之家没有)。刷完后还是不亮,那是已经下班,今天再看,点亮啦,正常启动,但是一进BIOS设置就立刻死机,有时候还必须重启一下才能正常开机,重刷了好几次都是这样,进BIOS死机和有时重启一下开机,送来的是两块一样的主板,都刷过了,问题一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另一个主板关不了机,在系统里面关机后,显示器黑屏,电源、显卡、CPU都在工作,风扇都转,诊断卡指示灯都亮,7F的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查查电路两块板子没什么区别,BIOS两个板子也换过啦,就是关不了机,还有就是进BIOS死机现象,求求各位大侠帮帮忙,在线求助

网友:
设置一下主板的BIOS或者换硬盘装系统看看

网友:
查时序呀,光这么一说,谁知道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序我没有,怎么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难,没遇见过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前天也遇见了,不过最后换的板子!

网友:
莫不还是bios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