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USB接口全不能用,接电能上网,不接电就不能上网

楼主(2011-03-03):
今天有一客户送了部笔记本来说是USB接口不能用和不接电不能上网,求各位师傅师兄帮助,求维修思路

网友:
USB口不能用,最简单的可以用USB口鼠标插上,看鼠标灯亮不亮,亮说明有供电,那就是桥有问题!不亮,也有可能是USB的供电出了问题!
“不接电不能上网”这句话不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接上适配器,接上网线,就能上到网. 把电源适配器拔掉,就不能上网的状况

网友:
先看USB的供电有没有5V如果有。那就有可能是南桥了哦。没看到实物也不太好说。

网友:
如有供电   南桥可能大

网友:
看不明白,后面的几句想不到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笔记本的USB接口和PC机的USB接口是一样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干桥可就惨了,没BGA平台耶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多都是南桥了

网友:
网卡供电有问题了吧!

网友:
你这个机器是戴尔的吧,网卡设置成省电模式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以前也遇到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