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这板上好些东西不认得

楼主(2011-03-03):
ms-7309,am2接口,单桥

BIOS芯片在哪里没找到。
W83391是管什么的。
很小的方形的ms11 8h107是管什么的。

该板正常使用中CPU风扇接触不好造成CPU温度高,后来黑屏了。检测全板电压无异常,诊断卡当在e9,清理内存条,放电无效,就是不过e9

由于cpu发热后坏的,所以换cpu试试。换了一个am2的3400的上去根本不跑码,一测核心电压才1.1(正常1.4),查vid表,没错,vid的值对应的电压就是1.1,难道这个cpu坏了?接下来该重点修哪部分呢?

请大家指点指点

那个3400的CPU应该是型号不匹配主板。这块板后来用我新买的500P刷BIOS解决,感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
压压桥试试啊

网友(点评):
桥当然压了,cpu座也压了,没用的

网友:
压压北桥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这就去弄。

网友:
这个板就是桥爱出问题............

网友:
V星的板吧 打白圈圈的是BIOS MSI是V星公司自己研发的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2011-04-02):
V星比较恶心哦

网友:
V星恶心在哪里啊?

网友:
串口旁边的8脚芯片是不是BIOS

网友:
E9好像是bios问题

网友:
去搜下新手教程。。

网友:
单桥板一般都是桥的问题多,先压下桥试试,电压不会偏高一般都不至于烧CPU

网友:
我发现AMD的U和桥不通的时候,U的电压就是1.1V的!

网友:
电压正常,能跑吧,就是不亮,先刷BIOS然后再去搞别的.

网友:
我最信赖的是MSI和GA

网友:
E9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老兄的指点下,此板刷BIOS修复,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