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网克服务器

楼主(2011-03-03):
我想把自己的主机做网克服务器  插双网卡 一张上网 一张专门网克 两者互不牵涉
被克隆的机器直接连网克网卡上 或通过hub连网克网卡
不知谁有类似的经验 请指点一下 该怎么设置 我用的是诚龙网克

网友:
朋友你的网克服务器做好了吗,能分享一下成果不

网友:
深度网吧PXE网克 工具v1.51绿色版.RAR   剩下的自己找吧。

网友:
是啊,我也想学这个有没有高手专门发个这个方面的帖子说的详细点

网友:
应该会有的

网友:
网克的网线要对调来嵌接,克的时候先要断掉上网,还要改动你的网卡,详细我都不怎么记得了.好久米有这样玩了.明天回店去重新试一试 帮你找个答案,因为我以前经常这样网刻装系统的.

网友:
下载一个网克服务的软件 ,这个百度一收就可以找到一大片,然后运行,选择你用来网克的那张网卡,加载IMG,最小化,、打开GHOST网刻服务,你该干嘛干嘛,别的电脑直接远程网卡启动即可。很简单的嘛。

网友:
双网卡一个上网一个网克?
不用设置什么吧,难道你双网卡要在同一网段?

网友:
PXE全自动网克工具,我一直都是用这个,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