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认到有时候连不上

楼主(2011-03-03):
SOYO的垃圾主板。网卡认到但是网络连不上有时候动动会好!但是好不了多久。貌似不是接口  可能是网桥么?测了下第六个网卡线不通。求高手指点!还有网桥可以随便什么型号都可以换的吧?

网友:
有时候动动回好!可能是没有接触好!或者哪里有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台式的主板。看接口好像不像是接口虚汗什么的。会是网桥么?

网友:
感觉还是外部的可能性比较大 测试出来第6根线不通就先想办法把网线全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