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不触发故障---点晶振开机故障

楼主(2011-03-03):
两块二修板,ESC代工,INTEL架构,NV单桥,故障为不触发,有时点晶振可以触发,有时不可以,触发后也无PCI复位,但是电压是正常的。IO被换过,桥换过两次,晶振和电容电阻都已经更换了。经常听维友们遇到这种故障,但我还是第一次碰到。IO和南桥是不需要考虑了,因为换过多次,而且焊得很好,示波器量了下晶振,波形是正常的,也曾尝试更换晶振和电容,但故障一样,这个故障我首先想到的是RTC电路有问题,应该是BIAS电容和电阻有问题的。从CMOS电池跑线,发现线都走板层,没跑通。单上电池量电压,在桥边上也没量到电压,经过一番查找,终于在板子后面量到了几个2.9V左右的电压,两个电阻和两个电容有2.9V电压。用烙铁把这几个小元件拖了一下,试机OK,直接点亮。
第二块一样的板,直接看了下后面,那两个电容掉了,补件后修复。
提醒各位遇到这种故障不妨查下这个电路,小元件引起大问题啊。

编辑帖子:
谢谢大家关注我的帖子,我指的是NV的桥,775的U,因最近修NV桥的板太多,搞混了,实际上是此板945GCT的桥,请问大家有没有图纸,哪位如有请提供一下,我参考下把故障点的图片传上来,板号是945GTC-HM。谢谢。

网友:
INTEL架构。NV单桥。。。。

网友(点评):
确实对楼主有点无语,是否表达错了 呵呵饼哥都冒泡了

网友(点评):
呵,我指的是NV的桥,775的U,因最近修NV桥的板太多,搞混了,实际上是945GCT的桥,请问有没有图纸,我参考下把故障点的图片传上来。

网友(点评):
板号是:945GTC-HM

网友:
谢谢  学习了

月饼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学习了!

月饼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谢谢楼主经验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同意月胼的疑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两款结构的主板,如果说的是一块板子,那这板子太神奇了

网友:
记下一会试试

网友:
楼主到底搞明白这电阻、电容是哪里的呀?有个简图就更好了,你这样说得太笼统了。大多数人都“心存疑虑”。

网友:
谢谢楼主,新手记住了

网友:
看看还可以,真的来了,就不清楚了

网友:
谢谢楼主了  我 也与到个   现在就试试看

网友:
学习。貌似以前很老的主板,CMOS电池没电就不能开机的板见过。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学习了

网友:
看到楼主的文章后,让我想起了这二天修的一块板,现在也还没修好的,故障是晶振不起振,主板不通电,刚开始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后可以通电了,但无复位。断电后再开又开不了了。这几天都有这种晶振不振的板,很多都没有思路,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都不行的,不知道修这个有没有什么流程和思路的?

网友:
楼主很好很强大

网友:
是INTEL的CPU, NV的桥? 不过最好配张图,你们的那个电容电阻在那里,不是很明白?

网友:
高人啊....曾经放弃过无数块..........

网友:
楼主弄个图啊,看看这个intel和nv
单桥的主板

网友:
楼主的这个经验我还 是第 一次看到,以后也要注意这个电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提醒大家换晶振和谐振电容时,要把电池拿下。

网友:
云中雨
的帖子
不用神奇,有这样的板子。NV单桥,集成显卡,还集成内存控制器。上INTEL的U

网友:
又累积经验了

网友:
那两个电容是做什么用的呀`

网友:
呵呵,修好了没有呀,观望中哦!!

网友:
看着怪怪的

网友:
期待楼主能传一张图,草图也可以啊

网友:
楼主是把量到几个电压的小元器件补焊了吗?

网友:
发个图片上来,我刚好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具体是哪个电容,说明一下啊。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像这种故障不细心还真修不出来 其实别看天天拿风枪烙铁吹啊焊啊 要想修好板还要要细心认真

网友:
不管怎么说;楼主很是强大;学习

网友:
楼主的故障点是说CMOS电池与南桥间断路或接触不良吧
那两电阻、电容正是连电池与南桥

网友:
下次碰到这种情况,也参照搂主的方法,不知道搂住碰到这问题,是怎么怀疑RTC电路问题的..

网友(2011-04-08):
楼主说的是RTC RST电压的电容吗

网友:
修板就是要纠结的

网友:
我试过一次是加焊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