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L226WTQ开机一闪即灭,高压维修无果,求助!!(边吃饭边等)

楼主(2011-03-03):
品牌:LG
型号:L226WTQ
现象:开机灯正常亮(正常开关),接220V时有声音,无背光。看不到图,
检测;拆机后测试灯管无问题,拆下电源一体板后发现OZ960驱动的其中一个双MOS管(N沟+P沟)有烧毁,更换后开机一闪即灭,把两个双MOS管均更换,故障一样。OZ960的Vref无2.5V输出。VDD=4.8V左右。
-------------------------------------------
同时,电源板5V正常,15V电压在开机瞬间升到17.40V后降到16.3V左右,关机后电压降回15.08V,(在本论坛查过,有一贴发过此现象,但无最终结论)
-----------------------------------
OZ960第2脚接地去保护后,故障一样。现求维修思路。。。。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顺便问问去哪里签到??

奋斗小青年 -5 素质 素质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OZ960和TL1451A最容易挂

网友:
自己分析应该知道,mos通常工作一般不会坏的,只有某个原件短路才会击穿。

网友:
当某个高压包负载过重或有短路时,MOS会击穿,导致OZ960也损坏。

网友:
知道MOS故障 也要往回查一查線路就會有答案=960故障

网友:
还是改高压实际,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电路中实际IC是OZL68GN,,,其引脚定义与OZ960一样。应该可以用OZ960代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测无短路,如图,上面那MOS管坏了,

网友:
嗯 还是该高压板来的快 节约时间

网友:
改高压版吧  我刚改了个 LG坏的真多啊

网友:
我也会改高压,不伤那个神。别说我没有专研精神,不对客户负责什么的,我要养家糊口,要用最短的时间赚最多的钱。没事干的时候倒是会去研究研究,呵呵

网友(点评):
说的太实在了!

网友(点评):
本来就是,节省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多修几片板子呢。

网友:
奋斗小青年 -5 素质 素质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看看高压包是否损坏

网友:
改高压了,研究不出来,可改后关机会白屏,

网友:
换板是正道

网友:
改高压  关机白屏 可能就是你的 主板和高压板关机电平不一致 还有就是你的开关线没有接

网友(点评):
开关线没接,那灯管是不会亮的 开机灯管能亮,关机灯管还亮着,那是你on/off接错了

网友:
是高电平  没有关掉  接一个 三极管 控制就好了

网友:
改高压板了,  如果楼主不是很着急的话,可以多研修yanxiu.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的液晶图纸哪里找到的呀?
网上很少。搜不到 。

网友:
可能这个高压板只能承受12V的电压,15的电压把那两个三极管给击穿了。换了个高压,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