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h-p17l3开机黑屏!!

楼主(2011-03-03):
lxh-p17l3的液晶显示器,开机黑屏。测试后,感觉电压正常。只能换高压板了。我感觉空间不是太大,我想修好这块板子。你哪位高手知道它的通病吗????

网友:
黑屏的话屏幕上面有字吗?电源指示灯是什么情况,检查供电保险方面

网友:
電壓不是用感覺 是用電錶量(先查查2極管)是否被擊穿

网友:
我有碰过是,高压线圈的事。搞了很久

网友:
这个机器程序坏了也是黑屏的

网友:
怎么电感那地方黑那么厉害.....  先量量后面的管子和保险吧   感觉这个故障也许和明基的通病类似....

网友:
您電壓量了沒

网友:
先查供电,感觉你的机器是长期过流,发黑的部分就是表现。

网友:
还没烧黑到短路的程度.......
开机时间很长的样子

网友:
这个液晶经过测试确认是高压板的部分坏了,电路板后面的保险之类的问题,还有管子之类的问题,我查过了,全是好的。我用调压器,调到12伏,看了一下电流的跳变情况,从开机,到0.46安,就不动了。正常的话,从开机,一直能跑到1-2安左右,屏幕就亮了。现在就是纯粹的黑屏现象。电压测试过了,全部正常!!!!!!!!高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