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笔记本上的G86显卡吗,怎么台机显卡也能用?

楼主(2011-03-03):
最近图片服务器是有点问题。手上有2块这样的卡,都是铭牌上些着9400GT512MDDR2,但实际一般都是128M64BIT的,我习惯称为假卡。手里2块故障卡,现象一样,花屏,很严重的花,看不到内容。但奇怪的是加焊完就能用,用一会就又花了。我怀疑得重植,就拆下GPU,但是里面的球球可光亮了,没连锡或焊盘氧化。故怀疑是这个G86在本本上的通病。我不会修本,但我知道这症状像,那位专家来说下。

网友:
其实这种的显卡我也是第一次见,那你换一个显卡了600-A2  的

网友:
山寨改造的卡  这个 性能还行 不是很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