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开机不显

楼主(2011-03-03):
接一台联想的本,开机电流到1.4A,屏不显,把后盖打开,CPU风扇的灰那个堵啊,都快塞满了,拆开一看,独立显卡N10M-GE1-S,立刻明白了,地球人都知道,显卡问题啊,这就是送百元大钞来了,记得在基地学习时老师说看见这种就是直接看到大钞,兴高采烈的把板子取下来,放到BGA上干了一下,开机外接显了,钱钱到手,立马装上试机,晕哦,内屏有背光,无图像,这是为什么呢?到基地一搜,说要刷BIOS,下了个刷上故障依旧,外接有,内接无图像,心想是不是显卡没有干好,这下只有取下织珠了,显卡下面是打了胶的,我滴神啊,我最怕取这种了,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取下来,还好没有掉点,织珠干上去,心想这下OK了,开机故障依旧,我的神啊,明明就是显卡问题,肯定是显卡芯片部分损坏,在淘宝上买了一个G98-600-U210年全新的,还有2颗显存,我就不信邪了,熬了4天货终于到了,干上去故障依旧,不能这样猛干了,老老实实把图纸点位图下下来,仔细观察主板,发现显卡旁边有个电感有点变色 找到图纸上这个电感是显卡一个供电的, 打电感是通的,开机检测,发现一边1.8V,一边1.05V,怎么拉低了呢?毅然决定换了个,发现电感下面都有点糊了,换好后两边都1.8V了,马上接上屏,久违的LOGE出来了, 到此故障排除,发此贴是提醒大家,遇到显卡问题时,不要猛干显卡,还是多查查外围电路,问题不大,走弯路了,兴许换下的显卡就是好的。写得不好之处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会员12407952元2023-6-21 13:05
 会员12407952元2023-6-21 13:05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的学习呀。

网友:
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不过我的是显卡到北桥的耦合电容

网友:
不够仔细,但还好 没搞坏!  做完显卡最好清洗一下,板子做的太难看了

网友:
谢谢斑竹指教!

网友:
的确好的时候都是些小问题,却总是绕了好大的圈子!

网友:
我的神,真佩服你

网友:
呵呵做桥技术还u行啊

网友:
。。内接和外界模块还分开供电啊。。。受益不小。。

网友:
楼主你把LOGO写错了

网友:
楼主能分析下。为什么这个电感会变颜色坏掉呢?

网友:
经验是在实践中慢慢积累的,仔细思考每个可能造成的故障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奇怪,没有深究

网友:
sl400的主板就是怪。。不做标示。很难认哪个是L*** 那个是C***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华硕代工的,要有点位图,看起来就方便了

网友:
神,真佩服你

网友:
楼主果然厉害啊!!!这么小的地方都看到了,真的够细心。。

网友:
LZ还是比较细心的。这么小的电感都能看到。如果是我估计就放弃了

网友:
没注意过这种问题以后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敬仰!值得参考!

网友:
从来就很少注意这些问题

网友:
这就是高手,服不服有你

网友:
楼主好经验,往往我们就被这些忽略,要吸取经验

网友:
呵呵。有的时候维修就是这样

网友:
是不是电感变成电阻了,电压怎么拉低了呢,也没有短路的

网友:
电流是加到多少

网友:
电感的威力不可小视。

网友:
楼主有些马虎大意了 应该先检查工作条件 电压低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摸摸那两个电感烫不烫,本来就是黑色的,变质后黑成啥样了?

网友:
鼓励一下啊

网友:
我还有个DV2000的换了不开机,我也得看看周围电路去了哟

网友:
维修真的要细心吖!就是宏观去干显卡!做好了还不行都不知道向那去思考了!

网友(2011-04-12):
好厉害,我这里有一台,急需要点位图,请发下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哪位师傅有点位图不,我的是五脚与门找不到哦,

网友:
维修就是要先用观察法,楼主修的板子明显是被动过的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外接能显示,接屏幕就是不显示,量屏上无3.3,再量主板上+lvcd——vcc也无,现在无法下手

网友:
你的维修精神值得学习支持~~~

网友:
经验是:这种显卡应该一开始就取下来重新植株
不过后面的细心值得夸奖

网友:
学习了,经验啊啊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一般还是先干显卡,干了不行再搞电路吧

网友:
LZ又走弯路了,而且还浪费了一百多大洋。。呵呵呵。。不过结果是好的。。

网友:
以后修到换显卡不好的。。就要检查下显卡外围电路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个机器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外接正常,屏幕不显灯管都不亮,求思路

网友:
贴子写得很不错, 用芯了, 看来修东西还是要从基本的电压查起, 才能找到故障根源,

网友:
一波三折,细心哦。

网友:
楼主心挺细的 如果天天都遇到类似的情况那可头大啊

网友:
楼主最后锁定故障出在显卡供电,但一开始咋说接外接显示器显示呢?不明白,

网友(2011-05-23):
有没有sl400 图纸发上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