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存定位

楼主(2011-03-03):
没修过笔记本现在想接触一下,请教大家由显存引起的笔记本花屏,如何来测试和定位显存,测试程序是否能用台式机的,故障颗粒该如何去定位

网友:
这个问题有些难以回答,真得很难定位的,我一般都是估计一下

网友:
显存很难定位,我也怕弄那个了 !风枪要控制好,等锡化后用镊子左右晃一下显存,这样让他自己定位回好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像普通显卡那样通过刮线打阻值的方法来判断

网友:
MATS是不分台式和笔记本显卡的。ATI的要复杂很多了。

网友:
用MATS跑下,看下是那个点,然后到图纸上找,比台式机显卡容易确认显存位置的

网友:
楼上的朋友讲出来的方法可行,抽空我试试

网友:
不管怎么样一般都 是先干显卡不行再干显存。显存发热量没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