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子845主板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1-03-03):
电源管理芯片是RT9207+RT9241B.都换过了。上管G极无电压。D极12V。S极无电压。下管G极12V左右。D极无电压,S极接地。场管也拆下测过正常。内存电压也测过了。1.25 2.5  3.3都有。还会哪里影响CPU主供电呀

网友:
你确认是U没供电吗?845的板子1.5供电管容易坏。就是挨到显卡插槽旁的那个

网友:
对照PDF图检查VID脚呀,看看这些选择脚满足电压输出没有,如果满足,就是RT9207没有工作了,进一步检查它的开启工作条件,一般有PG信号和EN(这个没有)信号的。用假负载上电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块主板没有AGP插槽。CPU主供电没有。0V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按着你的思路查下。测过之后再来发结果...........对了。还有一个现象。点过开关之后。关机时短接开关不能关机。只能拔电源。会不会与 这也有关系呀

网友:
打所有上下管的G极对地阻值,你都说G极无电压了,查IC工作条件,

网友:
CPU换个,如果CPU坏了那么就没有CPU主供电。

网友:
1。下管G极有电压初步估计工作条件有了,测上管到IC的输出脚看是否通路,2.看 上管和下管 向位检测脚有无连接其他原件或其他原件坏掉, 接着 查一下 启动脚 有几个 这几个都是否供电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 查两个芯片供电正常后,查RT9241B的EN有没有!

网友:
VID组合信号是否有高低电平

网友:
先看这个RT9241的第10脚电压有没有5V,没有的话IC 不会工作的,首先就是换10脚的电容.10脚没5V你就跑10脚的线,有的是接的一个三极管,把三极管拿掉看10脚电压有没,还没有就把上管和下管全拿掉,看有没,有的话就是RT9607那边有问题,没的话就是RT9241这边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U供电不正常是不能关机的,可以强行关机(就是短接开关针四秒)。供电不正常的情况下复位和时钟都是没有的,代码卡跑“————”,CPU 供电修出来后才可能出现复位和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D:

vId脚电压都一样。2.96V正常吗。若是不正常。正常时应该是多少呀

网友:
我先看看南北的供电有了没。

网友:
看不下9241的第10PIn是不是高电平, 如果不是的话线修10PIN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5V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VID应该是高低电平,都为2.96V 不正常吧  查下VID出来的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F:

VID1~VID4都是2.96V电压。我也感觉不对。这个电压正常应该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是正常的,   你把两个IC换了没?

网友:
楼主像是没有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E:

都换过了。场管也都拆下测过了。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两个IC都抱过了。场管也拆下测过了。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rt9241b  1---5PIN要有高低高的电压
  9PIN也要有电压  应该是1.2V。
20PIn要有5v或者12V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E:

1-5PIN要有高低高的电压。有点不懂。可以说的明白点吗。是要有同样的电压还是电压高低不一样呀

网友:
测试rt9214的pdf。第10脚会输出一个5v电压。这个电压会连接个小电容、继续跑线。会看到俩个芝麻三极管、吧他们都更换试一试

网友:
查一下vcc-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