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例不关机故障

楼主(2011-03-03):
两块二修板,故障为不关机。
对于不关机故障,我一般先看是否为自动触发,如果是自动触发的话就查下开机电路,但这两块板都不自动上电,不考虑这个问题。
第一块板:软关机后系统已经关闭,但电源并没有关闭,量板上电压全部没有关闭,先排除ACPI模块引起的故障,清CMOS,刷BISO,没解决。先查核心供电部分,查核心供电没关闭,查CPUVDD_EN已经关闭,但供电芯片的24脚EN脚还是一个高电平1.05V,Q39的G极也是一个低电平,把Q39的DS极用镊子短接后机器成功关闭,直接更换Q43解决。

第二块板走了弯路。
软关机后量VCC_CORE、+1.2V_HT已经关闭,其它电压未正常关闭。
看了下图,+1.2V_CORE转换为+1.2V_HT,它们的开启信号都叫HTVDD_EN,但是+1.2V_HT闭关,+1.2V_CORE没有关闭,一直在调试这个电电路,但经测试这个电路没问题,原来没注意看图中两个管子没装。没办法,把U52的SLP_S3-信号用镊子短接到地,成功关闭,查相关电路,查到MN16这个小功率场管坏,换掉后OK。

网友:
楼主  强  小弟学习了

学习_为主 -2 呵呵 这孩子太不懂事了, 下次要把你学习的.

网友(点评):
再发学习了之类的回复。禁止访问。

网友:
  楼主修这两个主板应该也费了不少周折不,呵呵呵、、 有些即使有了电路图也不知道从何下手,~!呵呵 , 楼主也算是强人啊

网友:
楼主  第一个是不是INTEL的  第二个是AMD的吧

网友:
楼主第2块没有详细的说明啊

网友:
什么图纸都能搞到,也是强人啊

网友(点评):
呵呵,其实台机的图纸很少,没有笔记本图纸那么好弄,我一般有图才发,才有理有据啊。

网友:
厉害 学习了

yang494472409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214946366 -5 灌水

网友:
学习了.....

奋斗小青年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214946366 -5 灌水

网友:
感谢啊  学了

214946366 -5 灌水

网友:
人才,人才啊

yang494472409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214946366 -5 灌水

网友:
图纸都上哪点弄的哟

网友:
经典啊。。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高手啊,分析很好

网友:
太深奥啦,得好好向您学习

网友:
厉害 学习了

yang494472409 -5
214946366 -5 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块板都是NV的桥,AMD的U,我都一直奇怪好像NV是先出核心再出总线电压,但这块就是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当时要上班了,细节没写出来,只写了大概过程。

网友:
呵呵 还是会的好啊!  今天遇到2个主板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网友:
都是 NV板,呵呵

网友:
学习了。。。。。。。。。。。

214946366 -5 灌水

网友:
不是很懂,

网友:
楼主的确很强悍!学习了!
把U52的SLP_S3-信号用镊子短接到地,成功关闭 可以理解。
SLP_S3- 是MN16的控制信号,又是咋判断MN16损坏的?望指教。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图纸发上来啊, 这样我们下下来可以细细看下。
图上只是一些零碎的图片

网友:
m456789
的帖子
AMD的先关1.2VHT ,后关VCORE!我平时就按这样的大的思路修的,但细节咱不懂。你QQ多少,希望能够交流!我的411237553

网友:
除了佩服就是谢谢

网友:
楼主牛逼呀,要是讲的在细一点就更好了。学习了

网友:
太厉害了,学习啦,我怎么没那么好的技术呢

网友:
楼主的图纸很全啊,,,,,修板的方法也很特别,,值得学习

网友:
m456789
的帖子
MN16 的那个场管是什么作用?能解释一下那张图吗?

网友:
我要加倍努力 早日到达楼主的境界

网友:
月饼
的帖子
饼哥 为什么不给他加分啊 怎么样才能看懂电路图

网友:
那个VCORE电压是由谁产生的啊?7120吗?
虽然板子是修好了,但是感觉很模糊一样
可能水平有限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
怎么这个贴子回贴 这么多灌水的。

网友:
m456789
的帖子
第一块板,Q43 DS是不是击穿了? 导致Q39 G极一直低电平.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网友:
什么时候我能有楼主这样的水平啊?

网友:
问一个问题
楼主的线路图纸从哪儿搞到的?
还有论坛里好多牛人的维修实例都是有图纸,牛人们的图纸都是从哪儿搞到的?谁给指点一下。

网友:
那个mn16是怎么坏了,是他把slp——s3拉高了吗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强呀。学习了。

网友:
呆男
的帖子
呵呵 ,这孩子太不懂事了, 下次要把学习方法写出来,不能光说学习了。

网友:
好久没来论坛逛了 看了有这样电路分析和修板实战忍不住进来了 又中毒了 看了手又感觉痒痒的

网友:
哎!何时我的技术能上升到楼主这种程度呢?能看懂图纸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梦想啊!!!

网友:
楼主的功力不浅啦!

网友:
断电也是要时序的,弄懂了一切也就都懂了

网友:
m456789
的帖子
楼主的理论功底挺扎实的哦。请问你换那个MN16那个管子是干什么哦,我认为是一个由SLP_S3去开启MN16管子导通,然后是导通ACTIVE这个电压,从而实现关机。由于不知道全部图纸,所以不知道正确与否,请楼主回答···

网友:
我平时最烦这些信号了,搞得我一个头两个大,唉

网友:
写的不错,很少碰到这样的问题,学习了,以后碰到就知道怎么动手了。

网友:
真 强悍 看来我真要学习下了 ·· 现在连图纸都看不懂 ~ 哎! 真想找个师傅来教教啊 。还准备想开店了 ! 愁啊!

网友:
楼主的理论功底深厚哦,能否讲解详细一点?

网友:
来学习啦! 呵呵 不错的经验!

网友:
是不是不关机一般都是cpuvdd-en有问题啊 终于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
高手啊 我都不知道关机信号的过程

网友:
虽然看不太懂 但多少明白一些 学习了…………

网友:
额,还看不懂图,还要继续努力。

网友:
我修过几次能关系统不能关闭电源都是io坏造成的,磐正的板子最多了。。。。。

网友:
真羡慕,哪里有怎么好的图纸来分析.楼主厉害

网友:
我手上有一片昂达的主板也是这样,不关机,请问怎么处理

网友:
不断电,断电后部开机,很多都是控制脚电压问题,但是这里面有很多未知数,我也经常遇到这类问题,虽然最终修好了,但是不知道原因,话说南桥收到关机信号,直接控制IO关掉电源不久得了,搞那么多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