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980问题

楼主(2011-03-03):
  故障现象是开机绿灯亮几秒,屏幕白,然后灯变黄,屏幕黑。测高压板和灯管无问题。

屏线上只有亮绿灯时才能给屏供电的5V。换了一个通用驱动板点也是这样。

请问这应该怎么检查?

网友:
你最好是代换一下屏试一试

网友:
簡查T COM得(保險絲)有否(溶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簡查T COM得(保險絲)有否(溶斷),这个TCOM是哪个东东???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换了一个驱动板还是这样,绿灯亮一下,等几秒变黄灯。屏线上供电和色差电压在绿灯时正常,黄灯时消失。请问这是哪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