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的不定时蓝屏、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03-03):
一机子,配置:CPU245    主板斯巴达克BA210   内存:胜创DDR1333 2G  硬盘:西数320G
故障:客户反映会不定时蓝屏或进不了系统    检查:硬盘内存良好,无奈给客户更换了长城电源
客户回家后用了一个星期左右,故障又再出现、我迷茫中,再次检查任然没发现什么问题,于是在店面挂机4天,挂了7个游戏账号,任然没发现有问题,无奈:下了个拷机软件测试,结果5分钟后死机了,重启再测,还是5分钟后死机,问题卡在这里了,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注:原来使用的是金色帝国电源,后换成长城电源)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的,换一张显卡试试看吧!

网友:
蓝屏代码是多少?软件排除没

网友:
内存问题。

网友:
软件已经排除,蓝屏现象我没发现过,但客户反映有蓝屏现象,这款配置我出了上百台,我现在就怕是板子问题,刚刚又抱来一台一摸一样的配置,说是进不了系统,但在我店面接电上机,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显卡是集成显卡

网友:
内存问题?不应该啊,我已经检测过内存和硬盘了的

网友:
内存,显卡都可能你试一试。

网友A(2012-01-08):
解决了,加了个ups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加了个ups就正常了,

ups!!!!!!!!!!!!!!!!!!!!!!!!!!!!!!!!!!!!

网友:
主板内存供电的电容,换掉应该变好。

网友:
你是卖电脑的吗?怎么不是从内存和显卡入手呢。。

网友:
这个UPS也解决 服了

网友:
楼主是卖ups的吧。

网友:
UPS ? 什么东东,电源吗? 这个比长城的还要好吗? 还是 是 找对电源,不是长城的 就一定好(不一定最好的就是最好).

网友(点评):
汗,做电脑竟然不知道UPS,UPS就是不间断电源,电压不稳或停电时保护电脑,10年前电脑还要呆在空调房的时间,UPS是一定要有的

网友:
新出道的 菜鸟, 当然不知道啊,经验和历练还是不够啊。 谢谢啦 这下知道啦.

网友:
UPS 可以解决蓝屏...

网友:
哈  难说看到 好点

网友:
硬盘,内存又或者是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