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你们给客户装的XP系统是什么系统啊?

楼主(2011-03-03):
是什么版本的呢?我还在用YLMF9.9的,现在的系统我用过都不好用啊。。。
能给个下载地址就更好了

网友:
系统之家的就可以了,不要这么苛刻,能打穿越火线 的就可以了。

网友:
网上到处都是,在百度。google.都可以找到

网友:
找新一点的深度或者雨林木风

网友:
你自己给自己装一个,感觉好用的话就可以给客户装了!

网友:
我在电脑城里面 经常有人发最新的系统盘!什么发的比买的好用多了!

网友:
我一般用纯净版,用起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