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dv3000 v3000 等显卡跳线详解

楼主(2011-03-03):
HP dv2000 dv3000 v3000 等显卡门的机器有时更换显卡后依然无显或花屏,黑屏,这时我们就要检查显卡周围的电阻,电容有无缺失,特别应该检查显卡跳线是否设置正确!显卡会根据跳线的设置,去读取相应的信息,如显存的品牌,容量,厂家的信息,显卡的型号,BIOS读取的位置,以及其他特定的功能设置等等,跳线设置不正确会导致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除了BGA时不小心碰掉的缺件,二修机器不排除许多人为因素!比如为莫位客户修好了机器报价后,客户嫌贵又不修了,机器已经好了,又不能搞破坏,这样打乱跳线,即使到了别的地方,也很难搞定的,客户也只好拿回来,我们只要把跳线跳回即可!
跳线的设置如图纸所示,经过上拉电阻接到电源的为高电平1,经过电阻到地的为低电平0,这样通过电阻的不同排列实现跳线的功能!
大多显卡都有跳线,代表的意思和位置是不同的,应根据其图纸进行设置,矫正!

网友:
楼主讲的不错!以前也遇到过,自己拿同样的板对着换好了!

网友:
lz发表的很好啊,但有点不明白如何跳的好坏啊,还有能不能检测之类的

网友:
这种人为的跳线,,可是绝密,外观根本看不出,还要查图子,仔细分析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看图上有VID组合,还有不同容量的不同品牌的显存,组合也不一样,这招的确有点难度,回头客还要多杀点,那种不信任你的,拿去别家又搞不定的,不杀多点米,对不住那样的客户,对于贪便宜的客户,是要让他多出点血!!

网友:
不同显存的板子我都有拍照片  可以对付这种人造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