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315 集成显卡开机1.2A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1-03-03):
今天 接一台 黑色 acer 宏基 4315 本本,拿来 上电测试 ,0.6--0.9---0.82.-1.2a 掉电,接着反复重启,内存 ,内存供电,,cpu供电,IO供电 正常,集成的北桥, 没有头绪,期待高手的支持。。。。
cpu
显卡
cpu供电
掉电

网友:
CPU 供点芯片是什么型号,.先加焊以下

网友:
加把北桥试试

网友:
加焊北桥,不行就换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了,期待有经手过的兄弟们指教一下

网友(2011-04-07):
手上正有一块
独立桥的问题

网友:
掉电重启 典型北桥故障

网友:
我看是集成显卡芯片问题,因为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