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屏灯不亮

楼主(2011-03-03):
屏灯不亮,测灯管正常,高压条个换过。测高压条供电19V,2.8V,1.7V,GND。高压开启电压正常应该是多少?这个电压是哪里出来的?
ACER

网友:
你看下主板上的连接屏线的地方的保险

网友:
一般都是3V或5 V开启的吧

网友:
屏线看看有问题吗?

网友:
看看保险坏了没有

网友:
保险好的,屏线也是好的。断开保险直接飞3.3V也不亮。

网友:
外接跟灯管亮吗?电压应该正常,供电不足也会这样。

网友:
是暗屏把,

网友:
仔细查下接口的每个定义,一个一个测下。

网友:
如果条件具备还不亮那就是高压板问题了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又换了高压条,2.8V的开启电压偏低,飞3.3v。能亮,但屏灯闪的厉害,不知是何故?

网友:
那这个3.3不能飞,你查电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