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经验。显卡修复!

楼主(2011-03-03):
前天接到1片显卡,问题是VGA不显示,
1。检查外观没有问题
2。上电一看跑码正常,的确还不显示,
3。接了下DVI接口看了下 结果DVI借口显示正常,
4。再次上电量了下VGA接口的垂直 平行信号线《4根都是5V的在VGA接口上的12脚到15脚》结果有1根没有出来
5。直接换了个7408,上电问题依旧
6,由于刚从家里过年回来,感觉手有点生疏了,就放着先干别的
7。到了下午没有事情做了,再次维修,想了下4根5V出来了3根,7408也换了,就量了下没有5V电压的那根的阻值结果偏小了10几,这下心里有底了
8。马上量起7408旁边的4个33欧姆的电阻来,发现其中一个无穷大了,开BB档一逼,刚好没有5V输出的那根线跟无穷大的那个佃租是同根线
9。换了个33欧姆的上去OK了。

网友:
LZ很是仔细,技术全面。我就是一般不会怀疑电阻,经常被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会我要注意下了

网友:
谢谢楼主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呵呵 只要工夫下得深,没有什么搞不出来的

网友:
呵呵,我经常忽略DVI的作用

网友:
这些电阻确实坏得蛮多的。

网友:
没有显卡基础。想买本书来看看。看下显卡的具体电路图。不然遇到不显的显卡就头大了不知道从何查起。显卡上的电压也不知道。多少是正常。呼呼

网友:
其实正常时12-15针脚的电压不都有5V。

网友:
阻值偏低,是因为电阻变大引起的?  不太明白,能上个图看看吗?

网友:
看耒,细心也很重要

网友:
请问楼主,你那是什么型号的显卡啊

网友:
的确是经验之谈,同样的问题过段时间在研究就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网友:
楼主看来以前是个行家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我之前呆在工厂里面修了6年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B:

7彩虹 8500GT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