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9F电流跑到1.6A 屏幕无反应、外界花屏、求解

楼主(2011-03-03):
在线等待中、、、、、、、、、、、
华硕

网友:
先用诊断卡跑一下,看跑不跑码,外接花屏,应该是显卡坏了,集显的话加焊北桥,独显的加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
看一下是怎样花的,看一个显卡或北桥旁边的电阻有没坏,我修过这样的就是两个电阻坏了的

网友:
你可以用手压到桥看下还花不,如果还花就是显卡坏了,不花就是桥空焊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的 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