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35s 不显示

楼主(2011-03-03):
昨天收到一hp 6535s,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电流在1.5左右跳动,然后先是黄灯闪4,5次,接着处绿灯闪,于是更换北桥 ,加焊座子 ,还是原现象,看基地中有好多人都遇到过这种现象 ,求大侠指点呀

网友:
是不是AMD的啊?

网友:
如果是AMD先换 CPU试试 不行加焊座子

网友:
我这边也有一个这样的问题,换了个CPU就可 以了,,先换个U试试吧,,这个笔的U座也容易空焊

网友:
u座和 CPU ,修过多台这样的了,另外要用原装充电器去试。

网友:
是不是BIOS有问题终止了自检~~~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了,帮客户换了块板,本来是花屏的,加焊之后就变成跟你这一样的问题了,坏板还在自己手上,也是没思路咯

网友:
6535 真难搞!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 ,开机定在logo画面 和客户谈好价钱,拆机 发现触摸板下面有进水腐蚀痕迹,暗喜,洗板水,酒精一顿刷, 开机还是死在logo 用手按了一下51120待机供电ic 发现屏不亮了!这下慌了  ,关机 再开还是不亮  ,发现 黄灯闪5次,接着绿灯闪 ,上电源 电流在1.3多不变,换原装设配器也是一样,以为自己身上有静电打坏某个芯片,还好有料板,换EC 开机故障一样,  换 51120 故障一样,手上没有cpu 换 ,北桥上BGA台 加焊了  不行, 晕啊 !还是这个样子 ,请高手指导一下啊   关键是这台机器 客户送来的时候能亮机,线不亮了 倒霉 ,对了 补充 机器上电后发现cpu 和北桥还是比较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