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现象:有声,无图,白光无字符显示

楼主(2011-03-03):
故障现象:有声,无图,白光无字符显示>
白光无图象,首先查逻辑板电源13V正常,再查逻辑板内部升压电路不工作,AVDD只有1到2V闪动,正常工作有15V,左边那大电感线圈也没有升压作用,正常时会有15V稳定电压,估计逻辑板工作不正常,将其中几个IC,全部补焊,接上后试机,图象出来了,以为真的是修好了,几次反复开关机也正常,但关机几分钟后,再开机,又是白光了, 到此,正准备订购更逻辑板了,问了一下价格,280元,说不上很贵,又怕订回来不是它坏,退货又麻烦,,于是再拆下来补焊一次,这回安装时却漏插了一条大排线,开机又有图象出来了,却是半边白屏半边图象,将那边排线装上后,开机又是白屏,这就奇了,反复试机,发现半屏可以工作,全屏时保护了,估计电源不足,试外加接一个12V电源
到逻辑板,这回全屏图象正常了,
问题修到了供电电路,以为很简单了,还是百思不解:
13V电源是受控的,说明控制电路应该没问题,先将电源板的几个电容:10V-2200UF。16V 1000UF,都换了,后仔细发现,每次开机瞬间,逻辑板的供电,先从13V几秒后降为10V,又马上升到13V,这时逻辑板已经进入保护状态了,再查来自主板的控制场效应IC,型号:4435,未能完全导通而产生了电压降,更换4435,无效。查4435的G 极连接10K电阻到一个小贴片三板管,10K电阻也常,后将10K电阻改为3,3K,使4435完全导通,输出足够功率的13V 电压到逻辑板,
这台机总算修好了,已经交货使用一个多星期了。

网友:
经验啊这都是维修 的经验

网友:
这是在说什么机器呢?
插了一条大排线 这个是什么线?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66801-1-1.html

网友:
麻烦楼主补上机型,以便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