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炮维修南桥空焊

楼主(2011-03-03):
这块板子拿来时,开机第二屏死机,有时能过滚动条蓝屏,按着南桥开机进系统了,看来是南桥的问题,下来就是放我的土炮上烤了,

烤过后开机正常,用了一下午没有问题。

网友:
这样可以吗?板子不会考坏吧!

网友:
好猛哦,电炉子比BGA还猛,

网友:
主板70%可以搞好,显卡还没修好过

网友:
猛就一个字,我用风枪吹K8单桥能亮PCI不亮-E显卡了,用这个烤了下,彻底完蛋了。现在这个家伙我用来熬罐罐茶了,看了楼主的杰作,看来还得拾掇起来重新用。火候很重要,楼主也不说说

网友:
最主要是把桥的四人角用纸垫起来,火候就是动下桥边上的电阻会动就可以了,以前不垫四个角的时候烤一个坏一个

网友:
这样主板不变形吗

网友:
用纸包是不行的  貌似纸是包不住火的

网友:
LZ你太牛了

网友A:
用纸垫在四个角上是防止桥下面的锡珠连在一起,以前没垫的情况下,桥老是烤坏,现在基本不会坏了,昨天又用这修好了5块显卡,开心呀!!!!

网友:
BGA牛人, 楼主那养烤成功率高吗?

网友:
这个东西不错。花了好多RMB哦。

网友:
现在烤基本上都能好,只要板子不太变型,用这个烤板子是不会变型的。70%能好。

网友:
不错啊,符合diy精神

网友:
LZ决对有创意。看到这个可以想到LZ年龄不小了。只是个人估计,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纸垫在四个角上是防止桥下面的锡珠连在一起,以前没垫的情况下,桥老是烤坏,现在基本不会坏了,昨天又用 ...

楼主 我问下 纸垫在哪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到你照片中的纸了,不知道你用助焊剂吗,在芯片下面 ,比如焊膏,松香水之类的

网友:
这个绝对牛,我空了也去弄一个来试验试验,看看效果怎么样,嘿嘿

网友:
纸垫在桥的四个角上,我没用过助焊剂什么的。都是直烤的。我个人觉的在做空焊这方面比BGA 也不差,还没换过桥不知道能做好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