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急哦

楼主(2011-03-03):
我有一张9500GT的显卡点不亮

网友:
什么意思 要修还是要买

网友:
就是要修点不亮了我用BGA压了GPU也没好

网友:
要修的话,你要说说具体是个什么情况,点不亮的故障很多种。比如说没电压  BIOS芯片坏  GPU坏或虚焊  显存坏或虚焊  行场信号等等。

网友:
是的光急没用。
要给大家足够的信息,才可能帮的上你哦。

网友:
你什么问题都没有说清楚叫别人怎么帮你 你急有个毛用啊

网友:
就是花屏呀!我知道应该是显存坏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定位啊

网友:
就是花的是红字还是不规则的字

网友:
我再补问一下。花屏的显卡要是做做显存能不能行呢,我做过主芯片了。但是没有好。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不行的话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pci-e的显卡,桥虚焊的占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