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水联想天逸F41M进水后无待机

楼主(2011-03-03):
联想天逸F41M机器.进水,3M 5M上下管短路,现在换上管和下管.3M 5M电阻为380的样子..无待机电压...V+ VCC 正常REF2V高电平..ON3有2V   ..ON5是0.2V  SHDN高电平...DL3和DL5为5V

网友:
PC227      MAINPWON  查ON5  换8734

网友:
dl3 dl5 =5v.保护了

网友:
明显 ON3 ON5 开启信号不正常,支持1楼说法

网友:
ON3 ON5 不正常  查下MAINPWON 和  PR94和PR323电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
谢大家了!此机已搞定.这好像就是仁宝的点火回路吧.就是ON5不对... MAINPWON有问题,附上图..PR19是B+给运算器5脚电压..结果PR19一头烧断了.5脚低电平拉低了MAINPWON所以ON5为低电平.换此电阻后搞定.

网友(2011-04-02):
我也有一片还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