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V过不来。。。

楼主(2011-03-03):
如图贴片三极管BPD502 1脚和2脚都有19V,3脚无电压。。断开了BPD501和BPR18、BPR4也是一样,不知道为什么BPD502不出19V。。求指教。。

网友:
有可能管子坏了,打下阻值

网友:
可能是双二极管BPD502 开路了。

网友:
发个完整点的原理图过来看看,BPD502是个双向二极管型号BAV70

网友:
那是个二极管吧,电压不过去应该是管子坏了

网友:
换管子没得?

网友:
后面短路了电压也是出不来的

网友:
今天刚看了这个电压转换电路和开关电路,是管子坏了,后级也有短路的地方,把电压拉低,导致了反馈,使电压出不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管子我换了一个不过不知道是三极管还是这个双向二极管额。。
如果找不到可以用普通二极管代替吗?

网友:
用两个二极管也可以再查下负载有没短路

网友:
复合二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