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汽车吗??。。咋还得热机才能启动

楼主(2011-03-03):
上个月。月中休假2天,在家休完假,回到宿舍。例行公事的头件事,打开电脑。。。当时 就了,电脑屏幕黑了,按电源关机,再开还是如此。反复几次后仍没办法。最后开机放了几十分钟。再开,终于LOGO出现。可以正常进系统了。。可到现在10+天了。。天天需要热机后才能开机,,快要崩溃了。求大侠们帮忙

补充内容 (2012-2-25 10:18):
555.无语了……事隔这么久……昨天又带电脑回家……结果…………老问题又来了……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补充下:机子是07年买的DELL Inspiron 6400 T5500 CPU 945的板  ATI1400的独显。

网友:
应该是显卡虚焊吧

网友:
显卡和主板是09年从DELL重新买的官方卡自己换的。当时就有出现0322(看说明似乎是高压板)的报错,不过一直可以正常用。直到这次才又出来这个情况。

网友:
我想也是显卡虚焊了,开一会刚好温度上去了

网友:
你在开不开时用手按着点笔记本 看看能不能开开 我想应该能开开  如果能开开就说明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在开不开时用手按着点笔记本 看看能不能开开 我想应该能开开  如果能开开就说明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哥们有想像力。汽车。。。。帮忙顶一个

网友:
显卡问题多一点,讲的不是很清

网友:
电脑是不是受潮了?以前南风天时候台机开不了机,强开机几分钟再复位就OK了。

网友:
拆吧!愈演愈烈了 ~~~不修是不行了

网友:
这种问题以前碰到过 也是把冷机不亮,如果把显卡加热一下,就可以亮并且不死机,等关机后放到第二天 又重复相同的故事  把显卡重新做了一样故障   后来搞不懂就没搞了。

老兄如果修好了也发出来,让我们多点经验

网友:
受潮了把。。 拆开主板来烤烤把

网友:
人家10来天,天天要热机才开,估计还是虚焊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 也是头一次。。。

网友:
楼主纠结了吧,高科技玩死人啊

网友:
应该是有虚焊,你的那个应该可以上诊断卡把,插在PCI的接口上,跑一下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虚汗的可能性大!

网友:
会不会是受潮了,多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