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0不亮呀急 来看看!!!

楼主(2011-03-03):
8500 GT 跑码  C1 C3反复四五次,接下来就可以正常跑码,但显卡亮,是显卡的问题,电压5V 1.9V 1.2 V都正常  只有晶振1角有1.2   1角没有电压是不是GPU的问题呀

网友:
这应该是NF的桥,循环的代码应该是45,50,C1,这种情况通常是北桥发现有显卡插入,但是不能取得硬件检测通过。原因一般是显卡金手指脏,或显卡故障。尚若更换显卡还是如此则为NF桥虚焊。强调一下,要量显卡的晶振要用高内阻的数字表,也就是好表测。内阻低的表会致使震荡电路停振,也就是你所说的一脚有,一脚没有。

网友:
没看明白,是显卡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是没有抓到显卡,你量金手指到GPU之间的数据线你就会量出问题的 一共64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