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邵阳V32待机0.013v 但没有3v5v

楼主(2011-03-03):
各位大哥帮看看  我这机子有待机0.013v左右  但1613没有输出3v5v  1631的22脚供电正常  23脚正常  21脚vl线性电压5v正常激放电路供电正常  基准电压2.5v正常  但7脚28脚没有控制信号  请大家帮我看看7脚和28脚的控制信号是哪里来的

网友:
楼主这么发出来没法子看那,你看看那个开启信号是从哪里过来的那,看图纸上,应该和4个信号有关系吧

网友:
就根据图纸
查这个PSUSC0呀
本想帮你找找
但是手里的V32图纸,和你这个不一样
你这板子的板号是多少

网友:
将图纸发上来了

网友:
谢谢大家这信号  我搞好了  现在主要问题是  1631没有基准电压 我换了几个1631都是一样没有基准电压   现在不知道哪里问题了

网友:
那个信号出来了?没基准在反回来查1631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