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A-8IE2004P)开机诊断卡C0.挡机点不亮问题

楼主(2011-03-03):
技嘉845独立板子,经常开机点不亮,有时偶尔也能点亮但运行一段时间时会自动重启,cpu和内存、显卡都检查过了没问题,上诊断卡是c0不过,清理过槽也换过内存都不行,用打阻值卡测量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主供电、辅助电压正常,系统总线供电也正常,6组时钟线,上内存条时测量电压为0.8-1.11V之间,不知道正常不正常。麻烦基地的老师给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bioS更新一下试试呢

网友:
怎么会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检查南桥试试

网友:
   据我怀疑  总线 出问题了了, 北桥空焊 CPU座空焊啊

网友:
如果bios刷了不行则可能要换南桥吧

网友:
麻烦给解释一下,想不太明白。

网友:
我也怀疑是北桥问题,但是又没有确切的理由。这个板子有时候跑26也挡机,最气人的是有时还能点亮机器。挡机的时候,按压南北桥,cpu风扇,内存,网卡也没有反应。

网友:
这板子应该是小桥的了,以前比较经点的板子,现在能出的故障,一般就是在南桥了。
南桥虚的比较多,导致的结果就是,开机不正常、死机等
建议加焊一下南桥先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试一下

网友:
从诊断卡C0上判断是不是应该是内存方面挡机,而内存是由北桥管理的,应该是北桥的原因大吧。如果是南桥问题,也不敢贸然加焊,上次加焊一945板子,把瞎子给治成聋子了。

网友:
C0是内存吗?在U座上用假负载打一下A  D值看看。NB和座虚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我也有一块没修好,

网友:
我也觉得是南桥问题,挡C0时测一下内存管理总线电压.3.3V是否正常.

网友:
C0座子虚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尽管从理论分析,内存由北桥管理,考虑北桥故障较多,但还是比较倾向于先做一下南桥。

网友(点评):
昨天看了基地一贴子,才发现原来内存的SMBLCK,SMBDATA 管理总线是到南桥的.我开始也一直以为到北桥或CPU.上网查了下这两个信号是南桥用于读取内存信息(型号,大小,频率)的

网友:
系统总线电压3.3V正常,有可能是南桥虚焊,问过朋友说座坏的可能性很小。可是加焊座和桥没有经验啊,可能会弄的更坏。

网友:
嗯,先把座用阻值卡测一下阻值看看。

网友:
就是BIOS问题,一般诊断卡CO不是U的事就是BIOS的事

网友:
挡C0时测内存供电 我觉得应该是内存供电的问题

网友:
嗯,同意ycwant的看法,有可能是内存供电的问题,查一下。

网友:
更换CPU,查CPU座,南北桥是否空焊。CPU座是否坏。

网友:
把bios座换了在说

网友:
你的U座,是不是BGA的,是的话强烈建议加焊下

网友:
如果不是BGA的,就把U做上面白色盖子拿下看看下面的铜片有没有弯下去没有接触好的。。进入系统注重检查下,各个温度情况

网友:
你 的是几代内存,如果是1代和2代的话,内存电压好像不够。

网友:
CPU座空焊吧,我有两块技嘉的板子,一块845 一块865,都是虚焊,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开不了机子,就像你这样的问题

网友:
查CPU到北桥线路,bios相关电路

网友:
上次一块技嘉的板子跑C1,查得各项都正常,直接刷BIOS,问题解决,都说技嘉的板子BIOS出错的多得很

网友:
楼主 刷个BIOS吧

网友:
如果是mPGA的座子的话,还是加焊座子试试吧,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