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开机慢,风扇也不转

楼主(2011-03-03):
一个商家送修的,送客户是屏坏了,需要换屏,换了屏之后就出现一个怪现象,按下开机按钮后需要等一分钟以上才能亮屏,而且开机自检的时候风扇正常转,开机系统后运行也不慢了,就是风扇再也不转了。I3的U 发热量超大,几分钟就自动断电了。

首先我也怀疑是BIOS的问题,于是下载最新的BIOS更新了, 之后不开机了,晕,重新再开呢,正准备放弃拔电的时候,屏亮了,以后开机也算正常 但是也得登上40秒左右才能亮屏。风扇还是不转 照常自动断电,查图纸知道这个FAN_ON信号时由H8S出来的,但是开机自检的时候H8S也能发送信号出来,那么H8S应该是好的,想查温度检测电路,找不到图纸只有放弃了,改长转客户不接受,只好作罢。

有没有高手有这个X201i的图纸 ,还有谁知道这个应该如何下手....讨论一下

网友:
改长转
具我所知IBM还没有改过长转的啊
人才高手啊

网友:
经常刷BIOS

网友:
汗,这机器不是还在保么、、

网友:
屏被摔坏了 换过屏拆过机 屏线也被换过的 怎么质保嘛

网友:
我改长转是做过实验的 确实能成功,但是不是直接给风扇供电

网友:
Lz是怎么改的,放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
将VCC5b供电进去的那个保险取掉,直接找VCC3B飞线过去,也就是用原来的3.3v替代5V供电,因为5V长转的话,容易堆灰,噪音也很大,客户不接,这是第一步。然后,将附近一个三极管,这个三极管一脚接地,一脚是FAN_ID,一脚与VCC5B(现在是VCC3B),将接地脚与另外一只脚非FAN_ID那只脚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不行 你们直接用镊子将那个三极管的那两只脚直接短接 试试看,风扇长转 却不报FAN ERROE,只是风扇是5V供电的高速运转

网友:
IBM的也能改风扇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