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M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03-03):
接一台联想F41M电脑,不开机,拆机,板号LA-3571P,裸板测量待机0.01A,正常待机时应该是0.02A,缺电压,测量+5VALWP和+3VALWP没有电压,进而查电源管理MAX8734AEEI+_QSOP28工作条件,V+,VCC,SHDN#都正常,ON3,ON5低电平,进面查ON3和ON5,ON3 和ON5是VL经过电阻PR323,PR94加到PU6的3,4脚,同时VCC也是VL电压经过电阻加到PU6的17脚,VCC正常,证明VL也是正常,查PR323的一端是5V,另一端为0.2V左右,明显电阻阻值升高导致,直接将电阻直连,加电开机OK

网友:
(⊙o⊙),这么速度就搞定了一台机器?

网友:
下午同时搞定的还有一台C467的,这两天一直修联想的机器

网友:
呵呵    楼主运气好了

网友:
恭喜楼主,维修时其实有很多都是小问题,需要细心去查!

网友:
这半个月来了几台都是进水的头疼吼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还真是难修啊,我遇到过一台海尔T68D进水机器,清理过进水部位后可能开机,想进一步做完美点吧,不料造成了主板被判死刑

网友:
思路不错!值得好好学习一下~~~图纸收下了

网友:
你是吃透了原理

网友:
有了电路图.就好修多了.有路可找.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还真是难修啊

网友(点评):
进水之这么难修,只要是因为故障点多,且芯片电阻一起坏,没有图纸没有时序怕是难修的

网友:
碰到一台一摸一样的  是进水机

网友:
电路很重要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有电路还是很好解决的。

网友:
要都是这么简单的机器就好了。。

网友:
高手啊  啊啊  啊 啊

网友:
天天都梦见这种机,就是没摸得着